[求助] finesim混仿

楼主(2024-04-16):
想问下大家 在finesim混仿的时候出现can't find node for D2A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定义D2A接口

网友A:
没有定义D2A接口 / 线网名没对应 / 大小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定义D2A接口 / 线网名没对应 / 大小写

看下了sp文件确实是大小写没对应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定义D2A接口 / 线网名没对应 / 大小写

好像也不是大小写的问题 我是图片这样改的chip_ana 不知道这样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也不是大小写的问题 我是图片这样改的chip_ana 不知道这样有什么问题

从你发的图片里看不出你是怎么设置的,猜测你是把"."写为"_"
我写两条可以跑通的语句,供你参考
a2d loth=0.3v hith=1.5v node=TB.ANALOG.v1;
d2a rise_time=1n fall_time=1n delay=1n hiv=1.8 lov=0 node=TB.ANALOG.v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发的图片里看不出你是怎么设置的,猜测你是把"."写为"_"
我写两条可以跑通的语句,供你参考
a2d loth ...

感谢!

我看下来工程中对a2d的定义 是在testbench中写的
$finesim_config(,".a2d default vl=0.3 vh=0.6");
$finesim_config(,".d2a default vl=0 vh=1.2 vx=0.55 tr=0.3n tf=0.3");
因为刚接触混仿 不知道原先工程这块是不是你所提到的端口设置 如果是那我们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发的图片里看不出你是怎么设置的,猜测你是把"."写为"_"
我写两条可以跑通的语句,供你参考
a2d loth ...

感谢 我看原先的程序中a2d的定义是在testbench中 $finesim_config(,".a2d default vl=0.3 vh=0.6")

$finesim_config(,".d2a default vl=0 vh=1.2 vx=0.55 tr=0.3n tf=0.3n“) 不知道和你的方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5-11-18):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