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DRC验证问题

楼主(2024-04-16):
请问一下,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修改呢?报错信息是V4要被M4和TM1同时覆盖,但是我把TM1补上,报错数量反而更多了

网友:
有M5怎么会连到TM1上?metal scheme对应不起来吧

网友:
M5也覆盖试试?

网友:
看看你画图用的 metal option 和 DRC deck 的metal option是否有对应好

网友:
RULE FILE 与PDK

网友:
RULE FILE 与PDK 的metal option不一致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使用的工艺库出问题了,我换了drc文件,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