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仿真结果和DC operating points对不上

楼主(2024-04-16):
IC617 SMIC18mmrf 仿一个带隙基准,DC operating points显示的VBG(即R3上的电压为600多mV),但是仿温度特性时,-40~125℃就只有uV量级
带隙基准核心部分和五管运放电流源的偏置电路虽然都没有加启动电路,但是DC operating points上为什么是正确的量级。
另外,将电流源管子换成理想电流源后,DC operating points和温度特性曲线却都能对的上
是因为没有启动吗?可是不启动会影响DC仿真吗?辛苦各位大神帮忙找找原因

楼主:
另附全部电路图 屏幕截图 2024-04-16

网友A:
因为你扫dc的时候是从-40开始的,这样它可能全程卡在简并点。
加个启动电路吧,反正迟早要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扫dc的时候是从-40开始的,这样它可能全程卡在简并点。
加个启动电路吧,反正迟早要加的 ...

非常感谢您,还真是这样,我从27度扫到125度就是正常的,但-40度下确实不正常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