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输出问题

楼主(2024-04-16):
有一个二阶delta sigma ADC,输入信号是VBE1,VBE2
VBE1,VBE2是直流量
仿真的时候,用理想电压源产生VBE1和VBE2,ADC输出没有问题
但是用实际电路来产生VBE1和VBE2,ADC输出就会出现很大误差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看到一些推荐方案里,前面会有一个运放将传感器信号放大后传给ADC。

网友B:
出现这个问题估摸着是你实际电路的VBE1、VBE2的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一些推荐方案里,前面会有一个运放将传感器信号放大后传给ADC。

我看到大部分的论文,是可以直接连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个问题估摸着是你实际电路的VBE1、VBE2的驱动能力不够。

用实际的VBE1和VBE2仿真,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最后都是稳定的,而且稳定的值也是和理想电压源设置的一样

网友C:
前级噪声引入Sigma-Delta 影响到输出结果?一般传感器信号需要经过一个pre-Amp再输入sigma delta也是起到减少前级noise的作用。这样modulator的噪声就主要是源于自身的量化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级噪声引入Sigma-Delta 影响到输出结果?一般传感器信号需要经过一个pre-Amp再输入sigma delta也是起到减 ...

我加一个试试

网友:
直接仿tran应该是看不到noise的影响的吧?

网友D:
用理想VBE跑一遍,再用实际VBE跑一遍,对比一下modulator各节点波形,看看哪里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理想VBE跑一遍,再用实际VBE跑一遍,对比一下modulator各节点波形,看看哪里不一样呢? ...

上面是理想VBE1和VBE2,下面是实际的VBE1和VBE2,你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是理想VBE1和VBE2,下面是实际的VBE1和VBE2,你能帮忙看看吗

好像只有vop1-von1有明显差别,其他都比较正常,我也看不出来啥原因。。。另外可以发一下这篇文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只有vop1-von1有明显差别,其他都比较正常,我也看不出来啥原因。。。另外可以发一下这篇文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