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DO Vin 电容的影响

楼主(2024-04-16):
各位前辈好,我目前的工作是Digital设计,
Analog同事(也是我的好友)做了一个用在SOC的LDO,Vin 5V,Vout 1.5V。
芯片回来后发现这个LDO输出的电压偏高,约1.8V,
但如果在Vin加4.7uF的电容,Vout就会降到1.5V。
Vin与Vout都看不出来有明显noise。

加电容增加成本客户不能接受,当前还找不到原因。
想请问我该从哪个方向去分析实验?

谢谢。

网友A:
LDO启动是在VIN稳定之后还是跟着VIN上电同时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启动是在VIN稳定之后还是跟着VIN上电同时启动的?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是Vin稳定后LDO才启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