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菜鸟求助各位大佬pad的知识

楼主(2024-04-16):
请问各位大佬iopad和supply pad的区别,能否用简单的类比描述一下感谢

楼主:
以及如果拿io pad做supply的坏处,谢谢

网友A:
功能不一样。IO PAD 可以通过这个PAD 向芯片输入或者输出讯号,Supply 是给芯片供电的把。PAD上的电路不一样,可能IO这边有带驱动,Levelshift。具体细节也得看哪个工艺,哪个制程,哪家fab。区别还是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不一样。IO PAD 可以通过这个PAD 向芯片输入或者输出讯号,Supply 是给芯片供电的把。PAD上的电路不一 ...

感谢大佬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比一下过电流能力等,很多这两个pad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及如果拿io pad做supply的坏处,谢谢

根据我的见闻,业内是有拿IP PAD 给芯片内部供电的,从规格上面来看,IO PAD能符合 供电的要求就可以了。流片也没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