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上电时NMOS漏极瞬态电压比电源还高?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4-04-16):
50资产
为什么上电时NMOS漏极瞬态电压比电源还高?电阻减小瞬态电压尖峰会减小,但是我着实不清楚漏极瞬态电压比电源还高的原因,求大佬指点。
图中黄色曲线为NMOS漏极电压,绿色曲线为栅极电压/电源电压,电阻100M。

网友A:
1.model问题 ;2.仿真器问题,修改仿真精度;3.换个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odel问题 ;2.仿真器问题,修改仿真精度;3.换个仿真器;

按照您给的建议,目前最大步长换成10p,仿真器换成HSPICE,依旧存在该问题

网友B:
通过栅极电容耦合过去的,你把电阻减小应该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得到改善

网友:
4#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栅极电容耦合过去的,你把电阻减小应该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得到改善

栅极电容耦合过去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会比电源电压高这么多。从分压的角度来看怎么算也不能比电源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栅极电容耦合过去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会比电源电压高这么多。从分压的角度来看怎么算也不能比电源高啊
...

那是因为电容充电后本身两端有压降,而电容自身特性就是电压不能突变,两个电压叠加不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电容充电后本身两端有压降,而电容自身特性就是电压不能突变,两个电压叠加不就大了
...

有点不太理解你的意思,是哪个地方的电容充电本身有压降?是怎么叠加的?

网友D:
是不是因为Cgd的寄生电容造成的影响,上电的时候,MOS的D端被上拉到电源电压,但是MOS的G端被拉高的慢一点,然后随着GATE电压的上升,Cgd电容耦合导致D端电压上升,由于电阻1兆欧姆比较大,放电需要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应该很短,竟然都被你观察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因为Cgd的寄生电容造成的影响,上电的时候,MOS的D端被上拉到电源电压,但是MOS的G端被拉高的慢一点 ...

这么分析我存在两个疑问:
1.为什么MOS的D先到电源电压?电阻很大,电源通过电阻到D应该会比较慢吧;
2.假设你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该过冲电压在理想情况下的最高值应该是2*VDD吧;但是我增加电阻到1G,MOS的L增加到50um,过冲电压有超过2*VDD,附图中加上了电阻电流。

网友E:
正好碰上一样的问题,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好碰上一样的问题,解决啦

大哥,你是怎么解决的,是电路设计本身的问题还是工艺库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是怎么解决的,是电路设计本身的问题还是工艺库的问题呢?

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是栅极电容耦合过去电压的原因,是这个电路本身的问题,我这边调整上电顺序可以避免。栅极你要不给个单独的电压控制,在VDD上电完成后,再给栅极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