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G name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

楼主(2024-04-16):
大佬们,LVS check的时候看到有这个功能,但不清楚具体使用
为啥要自己定义电源和地

网友:
肯定要啊,比如带电荷泵的模块是内部电荷泵自己产生的power给内部模块用,用的模块power就会接到这个内部的power上,在跑top的时候,默认里面没有这个power,那就得自己定义power or gnd

网友:
需要自行定义一般跟工艺厂提供的设计规则,以及电路设计命名的电源地名字习惯有关。
举个例子。
X工艺的规则写的是:能够识别VDD,VSS,VXX,VXXX  (X指代任意字母)
这个时候,电路调皮,电源叫AVDD,那我们就需要在LVS option这边声明,声明AVDD是电源了。
那如果我们把电路图里面的AVDD改成VDDA,那么VDDA符合VXXX的规则,就可以被识别,也就不需要在LVS option去声明了,不过即使可以识别,也可以声明,不影响LVS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