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e Hspice transient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for PVT simulation

楼主(2024-04-16):
使用以下语法去做仿真,跑pvt要如何修改网表,查往上文章需要加上初始值,但目前用过无效

.Model OptMod Opt Method = Bisection
.TRAN 0.1n 8n Sweep Optimize = Opt1 Result = MaxVout Model = OptMod

thx

网友A:
Hspice跑PVT一般会用.alter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pice跑PVT一般会用.alter语句.

用alter跑pvt文件都可以正常汇出,但.mt档点出来会呈现一条线而且没有index,是不有设定错误

THX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alter跑pvt文件都可以正常汇出,但.mt档点出来会呈现一条线而且没有index,是不有设定错误

THX

将measure file分开后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