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环路稳定性求助

楼主(2024-04-16):
大家好,比如一个LDO环路,如果phase margin不够导致输出震荡了,请问下震荡的频率幅值,跟环路的什么参数相关呢,谢谢

网友:
这个图不是LDO的,但还是可以大致回答你的问题,更为详细的可以参考胡寿松的《自动控制原理》中的第三章"线性系统的时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