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CDAC模块仿真异常

楼主(2024-04-16):
CDAC上极板采样电容正端电压出现往上抬的趋势,想问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开关算法用的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算法用的是哪个

liu论文用的那种

楼主:
liu论文里面得那种

网友B:
我看这个没有接common mode voltage而是接了ground, 那正负outputs应该都向0V移动。不知道你的CDAC连comparator和SAR logic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这个没有接common mode voltage而是接了ground, 那正负outputs应该都向0V移动。不知道你的CDAC连compa ...

连接了的

网友:
那可能是SAR logic没有给反馈吧,你的DACn都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