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导sdf文件

楼主(2024-04-16):
求助各位前辈

用encounter导出sdf时,用delayCal命令和用write_sdf命令导出的sdf文件稍有差异,主要在cell delay部分。
具体是ss条件下,delayCal导出的cell delay相对较大;ff条件,delayCal导出的cell delay相对较小。
都是读的同样的lib库,想问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呢?
delayCal和write_sdf的计算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A:
你意思ss ff 下cell delay  要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ss ff 下cell delay  要一样大?

我表达不够清楚

我想说是ss条件,delayCal导出的比write_sdf导出的cell delay相对较大
ff条件,delayCal导出的又比write_sdf导出的cell delay相对较小
两个命令之间有差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表达不够清楚

我想说是ss条件,delayCal导出的比write_sdf导出的cell delay相对较大

dereate  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reate  有关?

没有设置derate呀。report_timing_derate 报告是空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