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崩溃的问题

楼主(2024-04-16):
在修改一个底层cell时virtuoso发生了崩溃,重启后这个cell以及调用这个cell的模块无法打开,一开就再次崩溃。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情况有没有人遇到过,如何解决呢?

网友A:
用oaScan -lib -cell -view -repair指令应该可以修复吧

网友B:
我也碰到过Virtuoso崩溃的情况,不过一般就是还原到保存的layout版本前,不会发生无法打开的情况。您说的无法打开,一打开就再次崩溃,请留意启动Cadence的时候CIW栏是否有报错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Virtuoso崩溃的情况,不过一般就是还原到保存的layout版本前,不会发生无法打开的情况。您说的无 ...

现在是之前保存的数据和崩溃时的临时存档都无法打开,感觉是崩溃时数据被损坏了,不知有没有办法可以修复

网友:
oaScan -lib "版图库“  -libPath "库路径”  -repa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aScan -lib -cell -view -repair指令应该可以修复吧

多谢大佬,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