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ulink搭建sigma

楼主(2024-04-16):
刚接触,想知道配置好SDtoolbox里的PSD参数后,怎么才能输出频谱?

网友A:
输出采样之后data导入到matlab里做f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采样之后data导入到matlab里做fft

好的好的,那想再问一下,simulink里面就没有直接输出频谱的模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那想再问一下,simulink里面就没有直接输出频谱的模块吗?

有点忘了,Sigma Delta Toolbox里面有没有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那想再问一下,simulink里面就没有直接输出频谱的模块吗?

好像有一个PSD的monitor cell可以用,忘了是在哪个toolbox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