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File is not a DB file. (DB-1)

楼主(2024-04-16):
我用dc综合,综合完后,用write -hierarchy -output abc.db产生DB文件,

然后下一次dc综合用 read_db abc.db 命令读上次的文件,结果提示说“Error: File is not a DB file. (DB-1)

大伙帮忙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用dc2018和dc2022都出现这个问题,应该不是软件版本原因。

软件提示如下:

dc_shell> read_file -format db [list {abc.db}]
Loading db file '/home/openc902/dc_my180/abc.db'
Error: File is not a DB file. (DB-1)
Error: The file '/home/openc902/dc_my180/abc.db' is not a DB file.
No designs were read

网友A:
不能直接用dc write为db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用dc write为db文件啊

请问应该怎么生成db文件呢?我是看“高级ASIC芯片综合”这边书上面的例子搞的脚本。

网友B:
做lib2db用library compil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lib2db用library compiler

是先用dc生成lib文件,然后用lib2db转成db文件吗?

网友:
H-2013.03-SP1之后的版本就不再支持write_lib  -format db 。你可以尝试生成lib,再用lc转成db。或者使用13版本的DC直接生成db。

网友:
dc不能直接写出db了,  可以用dc写出netlist, 再用pt吃netlist写出lib, 用lc吃lib写出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