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M模式下,DCDC功率管导通时的功耗是?

楼主(2024-04-16):
DCM模式下,DCDC功率管导通时的均方根平方项为什么是(3-4)和(3-5)式呢?

网友A:
DCM模式下,理想情况下上/下管电流波形为最小值为零,最大值为Ipeak,时间比例为DON/DOFF的直角三角形,其有效值为1/3*D*Ipeank^2(简单算一下积分或者记住该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M模式下,理想情况下上/下管电流波形为最小值为零,最大值为Ipeak,时间比例为DON/DOFF的直角三角形,其 ...

"时间比例为DON/DOFF的直角三角形",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间比例为DON/DOFF的直角三角形",这个是为什么?

上下管电流波形是锯齿波形状的,这是buck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电流波形是锯齿波形状的,这是buck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

那个锯齿一定是直角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锯齿一定是直角的?

上升阶段电流和下降阶段电流构成一个三角形,(电感电流上升时间电流和时间的面积)与(电感电流下降时间电流与时间的面积),这两个面积比值使ton和to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升阶段电流和下降阶段电流构成一个三角形,(电感电流上升时间电流和时间的面积)与(电感电流下降时间 ...

这句话没说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句话没说完啊

“使”  打错了   改成“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升阶段电流和下降阶段电流构成一个三角形,(电感电流上升时间电流和时间的面积)与(电感电流下降时间 ...

这个说的是伏秒平衡?“(电感电流上升时间电流和时间的面积)与(电感电流下降时间电流与时间的面积),这两个面积比值使ton和toff”,面积比为什么是ton/t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