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folded cascode的DC工作点

楼主(2024-04-16):
求助一下,如下图所示,做了一个folded cascode,为什么红色框里的管子的source和drain差别这么大呢?有大佬知道怎么调吗?再下面是带尺寸的图。

另外有大佬可以讲一下,除了OTA+CS的运放,以外其他结构的,比如这种折叠cascode的,设计的思想怎么样的吗?感谢!

网友A:
楼上说的对的,存在系统失调。如果开环的话输出应当是VDD-Vgs,但是接入闭环(单位负反馈)就应该等于输入电压,这两个的差值除以增益就是Input reference offset。你这里如果增益是40就差不多

但是N Cascode管子输出级貌似没有饱和区,把B2调低点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B:
你输入对管的电压不一样,放大后的结果肯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输入对管的电压不一样,放大后的结果肯定不一样

我这个是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的,INP端给的500mV,就是因为里面管子状态不对,导致INN也不等于INP了,请问你知道这种该怎么设计吗?

网友C:
不相等是正常的,因为存在系统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的,存在系统失调。如果开环的话输出应当是VDD-Vgs,但是接入闭环(单位负反馈)就应该等于输入 ...

好的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相等是正常的,因为存在系统失调。

嗯嗯好的,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的,INP端给的500mV,就是因为里面管子状态不对,导致INN也不等于INP了 ...

反馈回去的电压肯定使两端电压不同,输入端的差值就是失调电压,但输出通常还是处于正常工作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回去的电压肯定使两端电压不同,输入端的差值就是失调电压,但输出通常还是处于正常工作区的
...

我又看了一下,你这个电路选的工作点不太好,单位反馈回去是500mV,你输出点的电压最好和左边的VDD-VGS电压差不多才能比较准,否则就会出现现在这样的左右电压不一样的情况,比如输入电压也是700mV左右,或者电流镜那里把左边的电压压低,你这个管子选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回去的电压肯定使两端电压不同,输入端的差值就是失调电压,但输出通常还是处于正常工作区的
...

对了,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平常测offset确实就是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然后跑输入端差值的蒙卡仿真。

对于这个方法,我有个疑问,这个失调电压,就是offset不应该是和工艺mismatch有关的嘛?但是这样测,这里输入端的差值不应该是由于增益不够导致的嘛?

就是我增益越高,应该差值越小,但是理论上offset不应该是由于失配导致的一个定值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