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 N管和P管 VT选择问题

楼主(2024-04-16):
想问下各位,正常SRAM的N管和P管,是怎么选择HVT RVT或者LVT的?

是不是N管和P管不必非得都是相同的VT类型?比如NMOS HVT/PMOS RVT,甚至NMOS HVT/PMOS LVT?
从器件性能和实际生产上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谢谢.

网友A:
从低功耗的角度讲 一般设置成hvt管子 但是也不一定非得类型相同 只要满足能正常写入写出即可 不过通常情况下都设置成一样的

网友:
SRAM基本都是FAB定制的,各种VT都有,但只是近似,很多都是需要自己专门的注入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低功耗的角度讲 一般设置成hvt管子 但是也不一定非得类型相同 只要满足能正常写入写出即可 不过通常情况 ...

是,站在设计角度,肯定希望能正常写就行了。VT类型选择除了功耗,生产成本也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