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询问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模拟电路结构问题

楼主(2024-04-16):
请问一下,有什么模拟电路可以实现将输入电压降到0v,然后再恢复到1.8v并保持不变的功能?前提是输入电压从上电到结束都是1.8v保持不变的

网友A:
这个不就是por(power on reset)的功能吗?你搜一下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por(power on reset)的功能吗?你搜一下就能找到

我也看了一些POR电路,它也好像要电源要跳变一下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了一些POR电路,它也好像要电源要跳变一下才能工作

总得要有触发条件吧,不然怎么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这个信号。

网友:
这不是POR电路吧? 掉电检测,一定时间内恢复,不复位。你这个说的是输入1.8V 掉电后,继续运行,那你内部肯定要有储能电路啊,或者状态机的,能把状态存储下来,下次掉电才能继续运行

楼主:
感谢各位,我用3个D触发器串起来,实现了在延时的这段时间内它输出是0,等1信号过来后再变成1,后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