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o enable

楼主(2024-04-16):
请教个问题,设计是upf。 有2个power domain A 和B(mbist logic插入的电压域) .在 func mode下 A 和B 没有逻辑交互。 但是插完mbist之后, A 和B 有交互,需要插入iso cell。 这个iso cell的enable,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如果从always-on区域拉一个信号来做enable。会导致fm形式验证失败(fm只比func)。因为fm会认为B模块插入iso cell , iso enalbe一段来自always-on 区域,在原来网表(没有插mbist时候)是没有这个逻辑的。这个一般怎么解决呢?我实在想不出,只能set_dont_verify了。谢谢了

网友A:
你有区分func mode和 dft mode去对比吗?func mode下没有这个逻辑,它应该是没有match点,如果有match点,failing了,说明dft的逻辑影响到了func,iso cell的值是不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区分func mode和 dft mode去对比吗?func mode下没有这个逻辑,它应该是没有match点,如果有match点,f ...

谢谢回复, 我只比对了fun mode值, iso enable信号的EN,没有设置值。 现在受func的一个reg来控制, 工具给这个reg设置了一个0,导致全部iso cell tie 0. (func mode 没有tie 0的情况,因为没有iso cell。) 我想是不是应该给iso cell的EN 设置一个常值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区分func mode和 dft mode去对比吗?func mode下没有这个逻辑,它应该是没有match点,如果有match点,f ...

再次感谢, 我是不是应该给iso enale 灌一个常值,让iso cell失效。因为原来func是没有iso lation cell的。

网友A:
小芯片一般测试的时候是全部上电的,也就是说dft的iso cell和 func可以共用一个 iso en,按照你的做法,dft有新的iso en,你应该考虑芯片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reg是什么值,然后iso en给它对应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芯片一般测试的时候是全部上电的,也就是说dft的iso cell和 func可以共用一个 iso en,按照你的做法,dft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芯片一般测试的时候是全部上电的,也就是说dft的iso cell和 func可以共用一个 iso en,按照你的做法,dft ...

确实可以pass。谢谢了。 再请教一个问题哈,   我设计中存在loop,是真随机数。确实是个loop。fm的时候 没有比过。 这个一般怎么处理呢?是否可以直接set_dont_verify

网友A:
对于复杂的设计formality不一定能够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你可以尝试者简化设计,或者对loop的fanin 进行约束,就像验证一样,每次比对给予不同的激励,知道覆盖率百分比,但是这种方式对于fanin过多的设计不适用,因为组合太多,所有一般上诉方法解决不了,还是通过仿真的方式去验证。

网友B:
loop 可以设置cut_point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复杂的设计formality不一定能够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你可以尝试者简化设计,或者对loop的fanin 进行约 ...

受教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op 可以设置cut_point点

谢谢回复 具体用啥命令哈

网友:
set_cut_point  你搜一下这个命令,
cut之后还需要把cut点match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