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请问6个d触发器怎么形成38进制计数器,请问一下这个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24-04-16):
150资产
最好能有图片,谢谢大佬

网友A:
可以直接级联,根据37=100101,把第1、4、6个触发器的输出引出接到与非门输入,该输出连到每一级的置零端

网友B:
2^6=64,所以做一个38的计数器不是很容易吗?从0计数到37,再回到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64,所以做一个38的计数器不是很容易吗?从0计数到37,再回到0就好了。

请问一下这6个d触发器电路怎么连线才能让它满37变0,谢谢,网上没有例子

网友:
记得数字电路分析基础就有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级联,根据37=100101,把第1、4、6个触发器的输出引出接到与非门输入,该输出连到每一级的置零端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