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佬们,这种结构和折叠式共源共栅哪个对PSRR改善更好

楼主(2024-04-16):
调整M2M3的跨导近似相等可以让增益很大,之前查资料看到这种结构叫电流抵消技术。想问一下这种结构和折叠式共源共栅哪个对PSRR改善更好,这两种都是输出电阻很大。或者电流抵消这种有什么致命缺点不,主要方便写论文对比一下筛掉这种结构。

楼主:
这个就是电流抵消技术结构

网友:
这种结构的问题有两个:一方面输出阻抗容易受到PVT的影响;另一方面交叉耦合MOS管的跨导受到输出摆幅影响而变化,从而影响输出阻抗。这个你可以搜搜正反馈放大器的文章,基本上都会说。
PSRR的问题也不是特别清楚,我的理解全差分的话就是看失配的影响,这种可能确实会差一点。但是你拿Cascode和这个比不太合适,Cascode也可以利用交叉耦合引入的正反馈提高增益,Gray有一篇文章讲的就是这个。
差个眼,坐等大佬回答

网友:
这种结构非线性比较严重,一般用于比较器之类的对于线性要求不高的应用,运放不常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