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工艺的bulk工艺与EPI工艺的区别

楼主(2024-04-16):
安装smicPDK的时候,让选择bulk工艺或者EPI工艺,这两个工艺有什么区别,选择那个呢?如图第一条所展示。

网友A(2024-06-16):
兄弟 我也在装这个工艺 你了解到怎么选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我也在装这个工艺 你了解到怎么选了嘛

我选的bulk工艺,EPI工艺比较贵,但是更好

网友:
我装过一次,好像是EPI工艺hvmos有低至9V的hv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