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latency为负数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4-04-16):
请教各位大佬们。如题,时钟到reg的latency在这里显示是负数,但是skew显示最大也才90p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长时钟之前的结果。我觉得你可以看看startpoint and endpoint reg 的lib里面对时钟端口的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长时钟之前的结果。我觉得你可以看看startpoint and endpoint reg 的lib里面对时钟端口的描述
...

亦或是你place阶段开了useful skew

网友:
还没长tree就create clock tree s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