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inux cd如何设置cshrc使得cd可以显示当前完整路径

楼主(2024-04-16):
linux cd现在只能显示当前这一级路径名字,如何设置cshrc使得cd可以显示当前完整路径

楼主:
linux cd如何显示当前完整路径

在Linux中,cd 命令用于改变当前工作目录。默认情况下,cd 不会显示当前完整路径,但是你可以使用 pwd 命令来显示当前工作目录的完整路径。
例如:

$ pwd

这将输出你当前所在的目录的完整路径。
如果你想要改变 cd 命令的行为,使得它在切换目录时显示新目录的完整路径,你可以编写一个别名来实现这一功能。在你的 ~/.bashrc 或 ~/.bash_profile 文件中添加以下别名定义:

alias cd='cd && pwd'

然后,在终端中运行 source ~/.bashrc 或 source ~/.bash_profile 来应用更改。
使用这个别名后,当你使用 cd 命令切换目录时,它会显示新目录的完整路径。

$ cd /path/to/directory
/path/to/directory

网友A:
能不能给一些语法上的解释,比如怎样配置是改变什么颜色,怎样设置是改变字体之类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给一些语法上的解释,比如怎样配置是改变什么颜色,怎样设置是改变字体之类的,谢谢 ...

字体在terminal界面选项设置,颜色改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