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pless LDO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4-04-17):
100资产
做了一个NMOS功率管的Capless LDO, 功率管栅极和输出端加入2pF电容,稳定性意外变好了(1u~10mA负载变化),输出端接100pF电容。知道加入的2pF引入了零点,但好像有两个,有大佬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LDO电路图

LDO电路图

负载1uA时,相位裕度有88°,明显出现了两个零点。输出端的极点大概100kHz,它前面有两个极点,一个是在2k处的功率管栅端的极点,另外一个不知道是哪里产生的?

1uA负载

1uA负载

1uA负载DC点

1uA负载DC点

负载10mA时,能看到一个零点

10mA负载

10mA负载

10mA负载DC点

10mA负载DC点

想知道零点是如何通过加入2pF的电容产生的

网友:
密勒补偿

网友A:
猜测是并联谐振导致的零点,你可以试试把电容只与上面一个电阻并联(即电容上极板接在输出)

楼主:
NMOS在这里是没有放大作用,所以应该不是米勒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并联谐振导致的零点,你可以试试把电容只与上面一个电阻并联(即电容上极板接在输出) ...

已经试过这种接法,波特图上,在1uA负载下还可以看到零点的作用,在10mA负载下就看不到了。但是这种接法会导致相位裕度的下降挺多,通过改电容的容值在某些负载下可以改善,但是无法兼顾所有的负载变化情况。也不太明白你说的并联谐振导致零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24-07-14):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这种接法,波特图上,在1uA负载下还可以看到零点的作用,在10mA负载下就看不到了。但是这种接法 ...

我的表达有误,我的本意是指反馈电阻上并一个电容会引入一个零极点对,零点在极点前面,可以改善相位裕度,具体大小参考附图。(极点漏了一个负号)

网友B(2024-09-30):
你好,请问你最后用的结构是咋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表达有误,我的本意是指反馈电阻上并一个电容会引入一个零极点对,零点在极点前面,可以改善相位裕度 ...

感谢大佬,明白了。
是这么个原理,我原来的接法是将功率管的1/gm也作为了并联电阻的一部分,因此能取得一定的零极点跟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最后用的结构是咋样的

就是用的图片中这种结构,已经流片了。但是因为功率管栅极的摆率小,电容也有几个pF,所以瞬态响应是比较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