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55nm SRAM的bit cell面积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2024-04-17):
请教下各位兄弟姐妹,通过compiler得到了SRAM的面积信息, 具体如图,但是想计算单个bit cell的面积做参考, 这个怎么计算呢,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位宽32bit,深度2048的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位宽32bit,深度2048的RAM?

是的, 这样是不是可以认为bit cell 的数量是2048*32个, 然后在版图上测量出具体的面积, 去除以(2048*32)?这种思路对不对呢, 第一次接触这个需求

网友:
你是想看真实bit cell的面积还是只想评估下面积?正常bit cell信息在生成的memory数据目录下会有文档可以看到相关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样是不是可以认为bit cell 的数量是2048*32个, 然后在版图上测量出具体的面积, 去除以(2048* ...

首先你这个是最终MACRO的面积,和周边设计是强相关的;而且55的实际SILICON面积是进行过SHRINK的,一般你看到的面积是版图面积;哪你要的CELL面积是要版图面积还是最终SILICON面积也要搞清楚。

你既然有版图了,直接进去量单个CELL的面积就好了啊;你没说这是个什么配置的MACOR,如果是SPSRAM,哪应该是6T的,大概率版图面积是0.525 um^2(LP的,ULP应该是0.62 um^2);

如果是DP的,哪是8T的,大概率版图面积是0.974 um^2

网友:
我记得做完LVS之后的device list里面可以看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这个是最终MACRO的面积,和周边设计是强相关的;而且55的实际SILICON面积是进行过SHRINK的,一般你 ...

谢谢, 后来我是在layout上测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