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出现sdf文件反标不上单元库的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24-04-17):
出现的问题:Warning-[SDFCOM_IANE] IOPATH Annotation Not Enabled,主要体现在标准单元上
已尝试的方法:1、对着报错信息找到对应的sdf信息以及标准单元的.v文件对比,发现并没有什么错误
2、删除了重复引用的单元库
3、修改了单元库的specify block

上述方法都没有起到作用,SDF反标版本是1.2,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看下transport path delay有没有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transport path delay有没有加上

感谢,已经解决,确实是vcs参数没给对

网友B(2024-06-13):
引用 楼主:
感谢,已经解决,确实是vcs参数没给对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下需要添加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下需要添加什么参数?

第一确认被反标文件是否正确

第二确认vcs 参数都是后仿需要的参数而不是前仿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