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这个反馈类型怎么判断的比较好?

楼主(2024-04-17):
按文中说反馈降低了输入阻抗,那在输入端反馈的应该是电流,这倒和整个电路的输入量是Iin是对上的,那这个反馈检测输出端的物理量是什么?输出电流iout的变化影响不到左边,所以不是检测(稳定)iout。想问问大家怎么看?

网友:
我觉得有两种方式理解:
1.反馈环路检测的输出电压是M1 gate电压,通过gm1 反馈电流与输入电流并联
2.反馈环路检测的是输出电流,即M1 drain端电流,反馈系数为1,与输入电流并联;
无论哪种方式在输入端都是并联形式,因此输入阻抗降低了,作为电流输入这是希望看到的

网友:
开环Rin=ro1,LG=gm1gm3ro1ro3,闭环Rin=1/gm1gm3ro3

网友:
从拉扎维书上的定义来讲,这是典型的电压-电流反馈,输入电流,反馈的量是电压。其中器件M1可以认为是反馈网络,环路可以从M3的漏极开始断。

网友(点评):
感谢,我回顾了一下拉,这个电路确实可以对应到电压-电流反馈模型中,用一个gmf(M1)的反馈网络检测其栅极电压,转化为反馈量(电流)和Iin作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