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E LOW TIE HIGH 尺寸问题

楼主(2024-04-17):
tie low 模块的尺寸是固定的吗 还是需要根据负载大小来调整呢?
最近在做的有个模块需要输入VSS 我用TIE LOW来输入  但是这样模块有好几个一样的   如果全用TIE LOW接,请问是否需要把tie low的尺寸增大呢?

楼主:
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固定低电平要求不高的,如果接了很多个,那就多搞几个TIE LOW分开接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低电平要求不高的,如果接了很多个,那就多搞几个TIE LOW分开接就得了

好的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