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联仿sar adc的时候,采样出来,误差太大,不知道怎么优化

楼主(2024-04-17):
单独仿真采样模块的时候,不会有这么大误差,但是放入整个sarADC进行联仿的时候,误差很大,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单独仿真采样模块时候,挂上的采样电容没有实际CDAC的电容大?

网友:
跟随的趋势都没有,应该不是驱动问题,检查逻辑吧

网友:
试试增大sample MOS的W,不知道你的S/H电路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