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电路仿真 virtuoso 模拟设计 模集 设计

楼主(2024-04-17):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17 分钟前 上传

新手刚接触sar adc设计,模仿一个16位sar adc搭建了个8位的,但是输出是左图这样阶梯波,(正确的结果应该是正弦采样的阶梯波),请问是为什么呀(右图是top)

网友A:
采样,比较,建立都可能有问题,你这问的太宽泛了

网友B:
看下cap的两个输出有没有按位逐次逼近,比较器的输出有没有比较结果。大概率问题在电容阵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cap的两个输出有没有按位逐次逼近,比较器的输出有没有比较结果。大概率问题在电容阵列吧 ...

你好,cap电路图是这样,逻辑上应该没有问题吧,不知道怎么测试。比较器和采样电路测试过了应该没问题,sar 逻辑照着搭的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比较,建立都可能有问题,你这问的太宽泛了

您好,采样,比较都测试过了,怎么知道建立满不满足要求呀

楼主:
这是输出和输入的对比图,好像只有半个周期输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采样,比较都测试过了,怎么知道建立满不满足要求呀

看下你自己的VP VN有没有逐次逼近,每次跳跃的电压是不是你的电容权重所对应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