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电路仿真 virtuoso 模拟设计 模集 设计

楼主(2024-04-17):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17 分钟前 上传

新手刚接触sar adc设计,模仿一个16位sar adc搭建了个8位的,但是输出是这样阶梯波,(正确的结果应该是正弦采样的阶梯波),请问是为什么呀

网友A:
依次看一下采样信号 比较器 DAC 数字码的波形图找一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次看一下采样信号 比较器 DAC 数字码的波形图找一下问题

您好,采样和比较器测试过了,没问题,请问DAC数字码波怎么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采样和比较器测试过了,没问题,请问DAC数字码波怎么看呀

就是DAC的输入啊 CDAC的话就是下极板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