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M下,DCDC的输出电流等于?

楼主(2024-04-17):
DCM下,DCDC的输出电流(2-5)是如何推得的?

最佳答案

楼主:
这里为什么没有T呢?

这里为什么没有-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为什么没有T呢?

1、没有T,因为你的公式里面还需要除以T

看单位就能看出来,等式左边单位是安培A,右边D/D2没有单位,Ipeak是安培A
你的公式右边是T(s)*Ipeak(A),和左边明显不一样

2、你的图上mf的定义看公式2-6,mf=Vout/L,所以没有负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T,因为你的公式里面还需要除以T

看单位就能看出来,等式左边单位是安培A,右边D/D2没有单位,Ip ...

那平均电流为什么等于1/2*占空比*峰值电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平均电流为什么等于1/2*占空比*峰值电流呢?

电感电流在稳定状态下一个周期的平均值等于输出电流。     电感电流在一个周期时间上平均电流就等于电感瞬时电流对时间积分除以时间的值,由于电感电流是锯齿波所以就是1/2(0+Ip)(D+D2)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电流在稳定状态下一个周期的平均值等于输出电流。     电感电流在一个周期时间上平均电流就等于电感 ...

“电感电流在一个周期时间上平均电流就等于电感瞬时电流对时间积分除以时间的值,由于电感电流是锯齿波所以就是1/2(0+Ip)(D+D2)”

电感瞬时电流对时间积分除以时间怎么积得1/2(0+Ip)(D+D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书

《基于自适应导通时间控制的DC-DC降压型转换器芯片关键技术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电流在一个周期时间上平均电流就等于电感瞬时电流对时间积分除以时间的值,由于电感电流是锯齿波所 ...

简单理解就是三角形面积公式,底乘高除以2   ,,,因为是锯齿波形状可以看作是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