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仿真时如何确定负载

楼主(2024-04-17):
请教一下,在设计电路时,如果后级的电路还没确定,应该如何设置电路的负载?有没有比较好的预估负载电容的方法?难道说电路设计应该从后往前设计?请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只能先估算

网友B:
一般这种只能估计个大概,技术指标分解完,根据工艺还有电路结构来慢慢确定。可以西安看看自己是什么模块,后级是什么模块,一般有几种结构,你们要用什么工艺大概估算一下。然后再加点余量,反正在可以实现的条件下尽量提高带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先估算

大佬可以讲讲怎么估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只能估计个大概,技术指标分解完,根据工艺还有电路结构来慢慢确定。可以西安看看自己是什么模块, ...

大佬可以讲讲怎么估算吗?比如已知后级结构是差分对,但尺寸还没确定的情况下,如何估计负载呢?

网友B:
差分对的话,一般只需要带着电容仿真,我只知道这个。具体大小还要看尺寸,因为寄生电容大小和尺寸关系很大,你看看有没有真的大佬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对的话,一般只需要带着电容仿真,我只知道这个。具体大小还要看尺寸,因为寄生电容大小和尺寸关系很大 ...

好的,感谢大佬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