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应力仿真

楼主(2024-04-17):
因一个产品的设计为fccsp的封装,尺寸:4x8 ,长宽比1:2 ,想做个热应力仿真,请问一下有没有关于热应力仿真的jedec 文件,谢谢

网友:
JESD51, JESD15, JESD22

楼主:
一般做热应力仿真都是SMT 到PCB 上以后的reflow过程吗?热应力仿真的翘曲spec 是多少?

网友(2024-05-25):
引用 楼主:
一般做热应力仿真都是SMT 到PCB 上以后的reflow过程吗?热应力仿真的翘曲spec 是多少? ...

一种是reflow过程,一种是温度循环过程,reflow出问题比较多,所以一般翘曲仿真的会多一些。8*4的封装翘曲spec 一般高温笑脸,不大于80um就可以。也要看锡球的大小。

网友(2024-06-28):
芯片厚度厚些,芯片某些测试项目 在高温下 稳定,这种 怎么评估 芯片厚度 与 mold cup关系?

网友A:
有具体需求吗,我这边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具体需求吗,我这边可以做

我这边有需求,私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