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tern test Vmin

楼主(2024-04-17):
有大佬知道怎么降低pattern 测试过程中Vmin 高这一现象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Vmin是老化后统计出来的吗?是否设的太低了

楼主:
老化前的,是SS 的片子,比预期情况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min是老化后统计出来的吗?是否设的太低了

老化前的,是SS 的片子,比预期情况高不少

网友A:
生成pattern时,analog是否关闭? 没关闭也有可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pattern时,analog是否关闭? 没关闭也有可能出问题

analog  是黑盒处理的,pattern 不cover 这一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nalog  是黑盒处理的,pattern 不cover 这一部分

还是要有disable analog的控制,否则analog有可能会在Vmin时工作状态不对,这就有引起Vmin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有disable analog的控制,否则analog有可能会在Vmin时工作状态不对,这就有引起Vmin不对
...

你的意思是analog 工作时影响到scan pattern  的 Vmin,这个应该没用到analog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analog 工作时影响到scan pattern  的 Vmin,这个应该没用到analog吧

analog可能在抖动,所以有影响,而且电压对analog的工作状态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log可能在抖动,所以有影响,而且电压对analog的工作状态也有影响

那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试是不是这样呢?再测pattern 的时候测下analog 的 电压吗

网友A:
这种都是要多尝试的,看是哪里的问题,如果有多个电源,可以一个个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要多尝试的,看是哪里的问题,如果有多个电源,可以一个个测看看 ...

试了下,不是analog 影响的

网友B(2024-06-12):
只是SS Vmin偏高?读一下RO的值看工艺是否拉的太多了

网友C:
降频有改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SS Vmin偏高?读一下RO的值看工艺是否拉的太多了

都偏高,就是SS差的太多,工艺确实拉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频有改善吗?

降频会有改善,但是还是希望正常频率下有改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降频会有改善,但是还是希望正常频率下有改善

那就是功耗问题么,出个低功耗pattern看看

网友D:
可以扫shmo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功耗问题么,出个低功耗pattern看看

低功耗pattern 降低很有限,倒是有点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扫shmoo吗?

扫过了,shmoo 结果Vmin 比较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扫过了,shmoo 结果Vmin 比较高

具体是什么测试呢,vmin高是对比手册里面偏高吗?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和工作条件有关系,另外看看是什么测试,某些测试pattern不合理会有误杀,这种也会影响vm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是什么测试呢,vmin高是对比手册里面偏高吗?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和工作条件有关系,另外看看是什么测 ...

signoff 电压吧,用在final test的,扫过电压频率,没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