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小白求助前辈们:究竟什么样的电路才叫运放?

楼主(2024-04-17):
德州仪器和ADI对放大器的产品分类里,一类明确说是运放,还有一类是全差分放大器。这两类中,运放的带宽大都在1GHz以内,而全差分放大器(比如ADL5580)带宽最大可以到10GHz。
全差分放大器比如LMH3401、LMH5401、ADL5569、ADL5580的增益,也是通过反馈电阻和输入电阻的比值确定,为什么他们不能叫做运放呢?
这些产品的datasheet中,运放这一类产品(如LMH6629、OPA855)的datasheet都会包含open-loop Gain&Phase的频响图,由此我可以知道它们的相位裕度、稳定工作的最低增益;但在全差分放大器(如LMH3401、ADL5580)的datasheet就不会有open-loop Gain&Phase的频响图,反而测量S11、S22等S参数,我如何从datasheet中判断这个产品是否稳定呢,比如相位裕度什么的?
这两类产品的区别在哪呢?请各位前辈们不吝指教,谢谢前辈们!

全差分放大器的描述

全差分放大器的描述

产品分类

产品分类

波特图

波特图

网友A:
交流运放,不放大直流

网友B:
运放叫运算放大器,主要是放大小信号,他的增益是gmro。一般单端运放用在电源或这个钳位这种模块,全差分运算放大器主要在信号链的应用较多。
这个全差分放大器应该是用运放和电阻搭起来的PGA形式,到2G带宽不知道人家咋做的,没有相位裕度估计只有一个极点没有环路,所以不需要考虑稳定性。测S11和S22应该是判断再不同频率下的阻抗匹配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运放,不放大直流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叫运算放大器,主要是放大小信号,他的增益是gmro。一般单端运放用在电源或这个钳位这种模块,全差分运 ...

多谢前辈!确实如您所言,我浏览的全差分放大器多用在信号链中。上图所附的LMH3401,引入了负反馈,闭环增益通过电阻的比值确定,我能把它称为运放吗? 是不是1G以上带宽的运放,就不用相位裕度判断稳定性,而用S参数判断了呢?LMH3401的频率响应曲线中,增益也不是以20dB/dec下降的,而是很快速的下降,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是稳定的。还有一篇论文里,S参数也是掉得很快,但它说自己的电路稳定。

网友B:
最好还是运算放大器叫运放,这种增益放大器叫放大器;一般环路的话还是那相位裕度看一下,或者有个叫阻尼系数的东西呢,你去看看,他两都能反应稳定性。人家这个不知道为啥只看S参数,这个你可能得再去研究一下,我也不清楚哈。
他的增益曲线后面掉的很快都到10GHz了,像切比雪夫滤波器的曲线,到了边带衰减很快,我感觉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带增益的低通滤波器,滤波器的C来自寄生那些,衰减快是极点离得近很快增益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运算放大器叫运放,这种增益放大器叫放大器;一般环路的话还是那相位裕度看一下,或者有个叫阻尼系 ...

醍醐灌顶!多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