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零温漂电流

楼主(2024-04-17):
请教各位大神,当带隙基准出1.2V的电压后,怎么把这个电压转化为零温漂电流?

如图的结构可行吗?右下角的电阻有什么需要考虑的,或者还有其他方式实现零温漂电流的?

网友:
可行,右下角电阻温度系数要足够小。

网友:
或许可以尝试用相反温度系数的两个电阻串联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