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级板采样的sarADC仿真时的疑问,求助

楼主(2024-04-17):
sarADC的原理是,在采样的时候,接在采样电容的两端的电压应该是Vcm与Vsample:

但是在仿真的过程中,由于采样电容在初始状态本身就有一个电压差Vd,当采样电容的一端变成Vsample时候,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直接跳变,即使在另一端给Vcm,也不能让另一端为Vcm,另一端实际是Vsample-Vd,请问这个情况怎么办?

网友:
当你采样的时候Vcm和Vsample都是dc连接,这个时候电容上的电压是会变化的,采样时刻Vd应该已经被消掉才对,没消掉说明某一侧驱动不够强

网友A:
我刚做的8bits SAR ADC也用的和图里一样的结构,当在sample的时候,comparator的正负输入都是Vcm,但电压差应该已经储存在Cap里了。当SAR logic开始工作的时候,MSB需要set to digital 1,也就是你的d7。你这个sar logic没有给任何的反馈可能是问题吧。。。我也是刚开始学,不知道有没有理解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做的8bits SAR ADC也用的和图里一样的结构,当在sample的时候,comparator的正负输入都是Vcm,但电压差 ...

logic没问题,问题找到了确实就是一楼说的,驱动能力不够,我改小了单位电容和延长了采样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