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断言如何实现检测信号A两次上升沿之间的时间要大于20ns??

楼主(2024-04-17):
1.在没有时钟情况如何检测?

2.在有时钟情况如何检测?且每次仿真的时钟频率都变化。
感觉断言是依据时钟上升沿进行检测,对这种固定延迟的好像不太行吧。
都说断言check时序简单,但是这种固定延迟的check好难实现呀。

网友A:
我觉得你通过$skew 或者 $nochange 系统函数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需要通过asser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通过$skew 或者 $nochange 系统函数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需要通过assertion ...

了解了一下,$skew 是定义一个limit时间,大于该时间会报错。可是我想要的是小于20ns报错。$skew可以取反吗(bushi)

网友:
哦,看错题目了,你这个更简单了,如果只检测一个信号,那就用$width就好了

网友:
property detect_A;
time leading;
@(posedge A) (1'b1, leading=$time) |=> (($time - leading) > 20ns);
endproperty: detect_A

assert property (detect_A) else $display("Error");

楼主:
再请问一下,如何想要实现等待addr发送变化时进行后续操作如何实现(没有clk时钟)?我直接写

property p1;
      ($changed(addr) , addr_chg=$realtime) )|-> xxxxxxx ;
endproperty
然后会报错,说必须要有时钟去采样,于是我就这样写

property p1;
      @(posedge $changed(addr) ) (1,addr_chg=$realtime) |-> xxxxxxx ;
endproperty

也是会报相同错误。
但如果写成@(posedge addr),这只会检测addr的bit[0]发生上升沿就触发,不符合我的需求。
请问,这种等待多bit发生变化如何实现?或者如何实现我的需求?,感谢

网友B:
just use @(addr), which will detect changes of any bit inside addr.

An edge event shall be detected only on the LSB of the expression. So @(posedge addr) only detects addr[0].
An implicit event shall be detected on any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expression. So @(addr) detects the change of any bits of addr.

$changed() is used inside antecedent and the consequent in the assertion sequence to see whether the sampled value changed. So it needs a sampling clock before.
You cannot use it in the expression inside the event control statement like @($change(addr)) because there are no clock domain for $change(addr) to refer to.

楼主:
引用 网友B:
just use @(addr), which will detect changes of any bit inside addr.

An edge event shall be detected ...

再次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