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电阻的使用

楼主(2024-04-17):
请问一下大佬们,对于bg如果使用理想电阻我可以通过扫描电阻得到最佳的ppm,但是对于工艺库里面的电阻,我要用什么方式得到最佳的ppm呢?

网友A:
事实上你扫描出来的电阻应该是一个你可以接受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选择宽长比最适合你的设计的电阻,例如说banba结构的两个大小相等的支路电阻可以使用相反温度系数的电阻来进行一些抵消。一种简单的非线性补偿的两个相同的电阻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抵消,剩下的仿真一点一点调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你扫描出来的电阻应该是一个你可以接受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选择宽长比最适合你的设计的电阻,例如说 ...

我在设计电流模bg的时候,预先将两个支路的电流相加的ppm调节到很合适的范围,但是通过电流镜复制后,流过电阻上的电压温度系数就和电阻差不多了,变得很糟糕。所以就不知道电阻调节的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设计电流模bg的时候,预先将两个支路的电流相加的ppm调节到很合适的范围,但是通过电流镜复制后,流 ...

电流模BG的确会稍微难一点,或许你可以上传一张你目前的电路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模BG的确会稍微难一点,或许你可以上传一张你目前的电路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模BG的确会稍微难一点,或许你可以上传一张你目前的电路图看看

所以我想让输出的ppm变得更好应该要怎么调节电阻?在输出支路上将两个电阻补偿为0温度系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