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前端的信噪比仿真设置

楼主(2024-04-17):
做了一个sigma delta ADC,单侧adc的性能是有16bit的。然后加上一个可编程增益放大器构成一个完整的模拟前端,输入信号经过放大后再测的话,有效位数就只有4bit了。想问一下一个完整的模拟前端这样测信噪比是对的吗?

网友A:
哈哈,你选的PGA要么带宽不够,要么输入或者输出范围不够。应该不至于是噪声太大...4bit有效位...太夸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选的PGA要么带宽不够,要么输入或者输出范围不够。应该不至于是噪声太大...4bit有效位...太夸张了 ...

也有可能信号超量程了,ADC性能断崖式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信号超量程了,ADC性能断崖式下降

我给的输入信号很小的,然后看经过放大的信号也是正常的adc输入范围

网友(2024-07-25):
放大后的信号enob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