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Tessent生成的TB文件验证插入的BIST电路?

楼主(2024-04-17):
各位大佬们好,最近才接触Tessent不久,对于他生成的几个TB文件实在看不明白是干嘛的(ICLNetwork.v MemoryBisr_BisrChainAccess.v MemoryBist_parallelRetentionTest_P1.v)。。。我希望能在memory模块中注入几个错误,然后进行修复,通过仿真波形查看冗余分析的逻辑,尝试过直接把生成的TB放在vcs里面仿真,但是出来的波形除了复位没有什么其他的不知道哪位大佬可以指点一下我,感谢感谢!!!

网友A(2024-05-22):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解决了,你可以看下我另一个帖子,Tessent的手册中有有关验证BISR电路的pat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