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仿真所需工艺库

楼主(2024-04-17):
请问用哪个工艺库仿真BG呢,还有,如何选择工艺库是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不是你BG需要哪个工艺文件,而是你BG用了哪些器件(BJT、N\Pmos、res等),这些器件需要的工艺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BG需要哪个工艺文件,而是你BG用了哪些器件(BJT、N\Pmos、res等),这些器件需要的工艺文件 ...

谢谢您,帮我解答了一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