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gnd不是0啊???

楼主(2024-04-18):
是这样我的cadence IC617里面的Analog.lib的gnd没有symbol,所以我就用的basic,然后就出现了gnd不是0的情况,是-600m,连着vdd也不对了。这个怎么解决呢?
ps:我的运放当时我不想symbol留vdd和gnd引脚,所以在schematic里我就给运放电路加了vdd和gnd,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呢?
如果我需要把basic里gnd的symbol copy到analog,这个怎么操作啊(小白一个)

网友:
再加个vdc让他直流电压=0接到地上,另一端标GND的label应该就好了。

网友:
可以使用全局变量连在一起

网友:
我很好奇你的analoglib里面gnd为什么是坏的

网友:
把basic库里gnd的symbol拷到analoglib里可以么?

网友:
试试不用gnd的symbol,直接引线命名”gnd!“,这就是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