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结构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4-04-18):
源漏接avss

网友A:
请教,这是什么工艺?

网友B:
vbn1什么的都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是什么工艺?

cmos28slpe,像是Global Foundry(我也刚接触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n1什么的都接哪里?

vbn1是一个电流镜引出的栅极偏置电压,vbn1r接了一个开关作用的nmos漏极,系统关闭的时候vbn1r被开关接地,还并联了启动电路的一个开关作用的nmos栅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