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求助

楼主(2024-04-18):
大佬们 你们用abstract提取LEF文件时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应该怎么选择Layer那一栏(通过打听好像是可以手动输入层次的,但我这个只能再下拉框中选择)

网友:
可以手动填入的,在说Extract signal nets没勾选,你填了也没用

网友:
ADD添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