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cadence里面的这些view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4-18):
小弟一直很不明白这一列是什么意思,也很少用到,感谢各位了

网友A:
只知道下面五个。。等大佬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下面五个。。等大佬来解答

老哥分享一下呗,我只知道symbol和lay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分享一下呗,我只知道symbol和layout

都是一种将电路参数代码化的语言,具体是网表还是什么形式就不清楚了,略有不同,hspice的语言能力不够强大,所以cadence一般用自家的spectre来仿真多一点,就是有点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