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dft compress

楼主(2024-04-18):
请教个问题, set_dft_configuration -streaming_compressing enable  和 set_dft_configuration -scan_compressing enable 有啥区别吗

网友A:
这是两种压缩结构,scan_compression是普通压缩,streaming_compression是引入寄存器控制的压缩结构。普通压缩的解压和压缩结构是纯组合逻辑的,压缩结构的输入输出端口一般来说比较多,因为受R10违例的影响,以及诊断精度等的考虑,所以一般相较streaming压缩,普通压缩的输入输出端口会比较多,具体可以看手册,有详细的chain数量和端口数的推荐值。streaming压缩可以视为普通压缩结构的升级,输入输出端口可以设到很低,如1、2,而不用担心类似R10问题。不过普通压缩可以IO sharing,streaming压缩不可以。另外,这两种结构可以混用,但我的经验是并不好用,可能会有问题。
其他详细的性能对比,压缩结构的对比等可以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种压缩结构,scan_compression是普通压缩,streaming_compression是引入寄存器控制的压缩结构。普通 ...

谢谢回复,受教了